[求助] 帮忙分析一下PCI9030接口芯片问题

楼主(2014-08-23):
各位大神:
     小弟有一问题请大家帮忙,本人最近在做一个控制高频继电器的板卡,板卡用PCI9030做接口通讯,然后9030的局部总线连接到单片机实现对继电器的控制。现在的问题出现在PCI9030的读操作上,由于单片机的运行速度比较慢,为了保证能正常通讯,我把9030局部总线的LCLK时钟的频率设置的很低(32.768k),但这时问题出现了,只要一执行读操作系统就死机,写操作没有问题。另外将LCLK时钟频率提高到2MHz以上读写操作就都没问题了,现在搞得有点头大,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小弟感激不尽!现在PCB已经做好了,要改版时间和成本都承受不了,要是当初用CPLD控制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响应等待时间的问题,发完一个读指令后,若干时间都没有收到回应,系统就判定无响应,死掉了。
写指令因为数据是同时下发的,可能还要等个写成功回应,但这个要求的时间可能要长些,同时数据很简短,所以无事。推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仁兄!我去试试,看看改改eeprom配置有没有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仁兄!我改改eeprom配置试试!

网友:
会不会由于你的时钟太慢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代码,我都是用FPGA,我的经验一般写没问题读死掉 多发生在ready信号没拉低造成的,是不是时钟太慢,可以尝试下ready一直低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芯片以前就用过,也是用的FPGA控制,一点问题没有。这次是因为后级控制非常简单,再加上板子面积有限就采用单片机来控制,就出了现在这个问题。原来FPGA控制的时候用的10MHz的LCLK,但显然这个频率对于单片机来说太高了,没办法通讯,就只能降低LCLK频率,于是问题就出现了。至于READY信号的话,在eeprom的配置中没有使能啊,以前也没用到它;不过明天我试试看。谢谢仁兄!

楼主:
感谢各位仁兄!现在问题已解决,将时钟设置在32.768k,然后在eeprom配置中使能 “enable delayed read mode”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