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K 调试时遇到问题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_start()

楼主(2014-08-23):
最近在使用SDK调试xilinx spartan6 开发板时,经常会遇到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_start(),debug不能进入到main函数,不知道哪位知道如何解决呢?

楼主: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呢?求解决方式啊

网友:
上xilinx官网(最好是外文的),找相关错误号,几乎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 你这个问题到没有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SDK里面出现的,没有报错误,只是在debug时没有进入到main函数中,而是直接run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SDK环境下,出现过和你正好相反的问题,只支持debug,不支持runing,不过那个跟我的烧写文件有关,我当时用的是cf卡,你这可不可能跟文件格式有关?

网友(2015-10-30):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我怀疑仿真器启动时缺少启动文件(或者是启动函数)的问题。这两天愁死我了。您的问题解决掉了吗?

网友(2015-12-17):
麻烦问一下,关于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是时钟的问题吗?还是什么别的呢?

网友(2016-03-18):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05-03):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显示的是no source available for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出现问题,可以自己看警告,错误,分析原因,其次看以去百度查看,一般这些问题都有很多人碰到过,可以方便的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