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 CDB2OA转换后找不到原来自带的库了

楼主(2014-08-24):
问题描述:用软件自带的工具进行PDK转换后,结果一个库都没了,连之前自带的都找不到了,应该怎样修改回来呢?求大神支招!发现dfII文件下面有很多个cds.lib文件,要怎么设置才能让IC615启动的时候自动载入特定的cds.lib?

网友:
启动位置在哪cds。lib放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帮助,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在做spectre仿真的时候出现了新的问题,画不出图来,这个有办法解决么,我装的是IC615+MMSIM10,系统是CENTOS6.5_X64,mmsim10是下载的已破解版本,然后在论坛上找了一个license加进去,同时也在环境变量中进行了相应的设置。

网友:
好像license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的确是license不对,后来重装为MMSIM12就好了,一切问题都以解决

网友(2018-10-19):
oh。没有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