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line regulation和load regulation的含义

楼主(2014-08-24):
看到了两个解释INE REGULATION(电源电压调整率):交流输入电压从最低值变到规定的最大值时,输出电压的变化。
LOAD REGULATION{负载调整率}:输出负载电流改变时,输出电压的变化
感觉load regulation容易理解一些,想请问一下line regulation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呢?
交流输入电压? 最低值到最大值?

网友:
不一定非得交流输入电压吧,直流也可以,就是输入从min到max时输出的变化,delta_Vout/delta_Vin

网友:
就是输入电压变化对应的输出电压变化

网友(2014-12-15):
delta vout/delta vin

网友(2015-12-04):
如果要对LDO的LINE REGULATION进行仿真,方法是不是对输入电压进行直流扫描,然后计算输出电压的变化量?还是在输入端加入一个vpulse,观察其瞬态特性,计算不同输入电压下输出电压的差值?

网友(2016-07-29):
一个线性度,一个灵敏度,按照这样的概念类比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