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异步FIFO深度?

楼主(2014-08-24):
求教一道面试题:
写时钟频率80M,每个周期都在写;读时钟频率100M。求FIFO深度。

网友:
写方,写指针+1,读方异步交接得到非空信号,读指针加1;该过程的用时x2,除以写方频率,得到深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不太理解“该过程的用时x2”,为什么不是“写方异步交接得到读指针+1信号”?
我理解的整个过程是“写指针+1,读方异步交接得到非空信号,读指针加1;写方异步交接得到读指针+1信号”。

还有一个问题:
由于异步信号的setup、hold违例导致亚稳态,进而导致信号的延迟可能存在1个目标时钟cycle的随即偏差。需要仿真这种偏差吗,怎样仿真?   (听说用0in可以做,不知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very simple!

80/100=4/5
    假设读、写数据带宽相等,那么:设计一个模5计数器cnt5,cnt5==3'd1,3'd2,3'd3,3'd4时读使能信号拉高,cnt5==3'd0时,读使能信号拉低。
   读、写数据带宽都为80MHzxDW(data width)

网友(2015-01-05):
来看看是什么

网友(2015-02-09):
读比写还快,但是需要来回传递读写指针判断空满,都需要两个时钟周期,
所以深度要大于4,设为8就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2015-08-14):
穿透延时*2/慢时钟周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穿透延迟代表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读比写快,depth设为1不就可以了吗?   在读和写之前,都是先要判断空满标识的。是空还是满,在读写之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

网友(2016-02-29):
条件应该还缺了一些,比如读是一直在读,还是可以暂停?或者每隔多长时间可以停止?

网友(2016-08-02):
读写data的位宽分别是多少呢,保证两边的数据吞吐比特率相等就可以啦

网友(2017-02-24):
异步时钟处理  xilinx IP 要求 相差 3个时钟  但是 往往需要 更多 才稳定

网友:
题设本身有问题,要求连续读不间断是不可能了,因为读比写快,连续写很简单,只要depth》gray code async的clcye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