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低阈值单元替换

楼主(2014-08-24):
求助各位大神,ICC里面怎么实现工具自己判断哪些单元进行LVT替换啊,是用signoff_opt这个命令吗?具体该怎么设置呢,小弟第一次用ICC进行低阈值单元替换

网友:
把所有std db写在link path里面,然后place_opt -power ,自动替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明天尝试一下,有问题还得再请教大神

网友:
这样替换可能会出DRC问题的

网友:
为啥,现在vt spacing rule很少会引起drc violation了,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确实会出现很多DRC问题,用verify_zrt_route的命令,尝试用route_opt -incremental和route_zrt_eco的命令修复,但是修复结果导致时序变差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