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时信号被优化掉,如何解决

楼主(2014-08-24):
综合后做translate时报错,
    ERROR:ConstraintSystem:59 - Constraint <NET   "sram_dq<0>">  LOC = E21;>
    提示说UCF中: NET"sram_dq<0>"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ified design elemen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2. The specified object is spelled correctly in the constraint source file.

    同样情况还有sram_dq<7:1>,在设计中,sram_dq<15:0>是inout端口,与SRAM的数据端口相连。
    初步怀疑是综合时将sram_dq<7:0>优化掉了,我在顶层.v文件中加了语句 (*KEEP="TURE"*)wire [7:0]sram_dq; 可是问题依然存在,请各位高人指出该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重新修改一下综合测的策略可以了,(修改一下ISE综合设置选项)

网友:
另外你这个不是综合问题吧,你这个应该是你数据位宽没搞定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由于前面数据被优化掉了吧。是不是哪里连线错了

网友:
恩,不想优化的事,检查下代码吧

网友:
代码问题,看看你的代码是不是没有用到这些信号。

网友(2016-09-13):
回复 楼主:

   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