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ansys designer后,打开软件出现错误,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4-08-24):
安装ansys  designer 8.0.2后,打开软件,出现下面错误报告

然后软件没响应,自动关闭,怎么处理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自己顶起来。一个软件安装就折腾了好久

网友:
把update关掉。

网友:
对,直接关掉,不理它,可以直接运行后面的操作。

网友:
这个是更新,不用管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错误 吧,不影响使用

楼主:
是打开后,就没响应了

网友:
忽略这个错误吧

网友(2014-10-08):
内容在option中把更新选择never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复
我是软件打不开,所以没法把updata关掉。
现在问题解决了,把注册表里的updata的相关信息删除了,就可以了。

网友(2014-11-09):
回复 网友A:

   值得參考! 謝謝!!!

网友:
谢谢啊,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