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大神, 运行 求助,在运行tonyplot 时出现下列问题

楼主(2014-08-24):
“An error occured when contacting sipc server. Make sure the sipc.exe service  is up an running.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s disabled"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软件包没有安装完全吗?谢谢

网友(2015-03-23):
你好,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网友:
关掉重启就行

网友(2015-11-18):
回复 楼主:

   请问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2015-12-20):
回复 网友B:

打开安装目录到bin-sipc.exe,打开运行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开安装目录到bin-sipc.exe,打开运行就行了

网友(2018-03-22):
我的运行时error opening file 怎么回事

网友(2024-06-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打开安装目录到bin-sipc.exe,打开运行就行了

你好这么久了打扰您了问一下我这个spic.exe咋运行不了啊然后还会是那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