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encore)I2C主控模块的原代码问题

楼主(2014-08-24):
i2c.zip (359.21 KB , 下载次数: 160 ) 最近学习IIC总线协议,一时心血来潮就从Opencore上下了个IIC设计文档。
  本想照着写一下的,结果在阅读代码的时候有很多困惑,请诸位前辈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代码比较复杂,我把整个设计文档上传到附件中了(其中有Spec,RTL,验证代码,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收下~)

正文 :
  先贴段代码,这个是IIC bit control模块的状态机,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eset)
          if (!nReset)
            begin
                c_state <= #1 idle;
                cmd_ack <= #1 1'b0;
                scl_oen <= #1 1'b1;
                sda_oen <= #1 1'b1;
                sda_chk <= #1 1'b0;
            end
          else if (rst | al)
            begin
                c_state <= #1 idle;
                cmd_ack <= #1 1'b0;
                scl_oen <= #1 1'b1;
                sda_oen <= #1 1'b1;
                sda_chk <= #1 1'b0;
            end
          else
            begin
                [color=Red]cmd_ack   <= #1 1'b0; // default no command acknowledge + assert cmd_ack only 1clk cycle[/color]

                if (clk_en)
                  case (c_state) // synopsys full_case parallel_case
                    // idle state
                    idle:
                    begin
                        case (cmd) // synopsys full_case parallel_case
                          `I2C_CMD_START:
                             c_state <= #1 start_a;

                          `I2C_CMD_STOP:
                             c_state <= #1 stop_a;

                          `I2C_CMD_WRITE:
                             c_state <= #1 wr_a;

                          `I2C_CMD_READ:
                             c_state <= #1 rd_a;

                          default:
                            c_state <= #1 idle;
                        endcase

                        scl_oen <= #1 scl_oen; // keep SCL in same state
                        sda_oen <= #1 sda_oen; // keep SDA in same state
                        sda_chk <= #1 1'b0;    // don't check SDA output
                    end

这里每个始终周期都把cmd_ack信号置为0(注意,这里的cmd_ack是寄存器输出),但是后边又在组合逻辑中给cmd_ack信号赋值。

                    start_e:
                    begin
                        c_state <= #1 idle;
                        [color=Red]cmd_ack <= #1 1'b1[/color];
                        scl_oen <= #1 1'b0; // set SCL low
                        sda_oen <= #1 1'b0; // keep SDA low
                        sda_chk <= #1 1'b0; // don't check SDA output
                    end

------------------------------分割线------------------------------------------------------

                    stop_d:
                    begin
                        c_state <= #1 idle;
                        [color=Red]cmd_ack <= #1 1'b1[/color];
                        scl_oen <= #1 1'b1; // keep SCL high
                        sda_oen <= #1 1'b1; // set SDA high
                        sda_chk <= #1 1'b0; // don't check SDA output
                    end

疑惑:
         这段RTL代码中cmd_ack信号既被状态机的组合逻辑驱动,又被寄存器驱动。实在想象不出这个电路的结构,
         Opencore上说这段代码可以用FPGA综合,同样能不能用在ASIC中呢?
         如果那位大神看懂这个信号的控制,请指点一二,十分感谢!!
        ( ps:代码太长了,所以我上传了整个设计文档,可能要全看了以后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要沉,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想法,也请发表下意见啊;
很希望能和大家讨论

网友:
人家写的没错啊 没有组合逻辑 赋值都在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eset)模块里啊

网友:
边沿触发,生成D触发器了呗,状态机不是组合逻辑好不。clk_en是个门控使能,它的频率应该就是IIC的CL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太看懂这个状态机,以前自己写的都是两段或者三段的状态机,把组合逻辑部分和状态存储的寄存器分开写。
    我是不太清楚,这样写成一段的状态机,电路是怎样的结构。
    让我比较困惑的是这个信号的描述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eset)
    <省略...>
    else
     begin
         cmd_ack   <= #1 1'b0;
     if (clk_en)
     <省略...>
                  start_e:
             begin
                 c_state <= #1 idle;
                 cmd_ack <= #1 1'b1;
                 scl_oen <= #1 1'b0; // set SCL low
                 sda_oen <= #1 1'b0; // keep SDA low
                 sda_chk <= #1 1'b0; // don't check SDA output
             end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功能相同的状态机,但是分成两段或者三段,那么该怎么描述呢?
    如果要是分成三段的写法,关键是怎么样能让cmd_ack信号在每个clk上升沿时归零呢?
    能否帮我讲下,感谢!

网友(2014-11-13):
看清楚哈,cmd_ack只在这一个always里被驱动了,没有什么组合逻辑哈。
还有,这段代码放在FPGA里,简直太烂了,幸好IIC一般就几百k,不会出太大的时序问题,但如果和其它高速模块综合到一块,也许会影响整体的时序。。。

网友(2016-04-05):
非常好啊!

网友(2016-07-04):
人家写的没错啊

网友(2020-07-01):
并没有组合逻辑啊,都在always里。不过这代码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