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PU开源设计完成后不用FPGA开发板如何制造真实的CPU?

楼主(2014-08-25):
如果还是要依赖FPGA开发板,那么又有什么意义?从依赖INTEL等CPU到依赖FPGA CPU又有多大的意义?FPGA还不是别国的。

网友:
依赖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做出创新和超越。
目前主流的IC设计流程,并不包括FPGA这一步;FPGA在IC的设计流程里从来都不是必须的。
设计芯片需要依赖EDA软件,生产芯片需要的工艺线, 这些都是别国的,
这么说我们搞IC设计有什么意义?
问题的重点显然不在这里。

楼主:
我指的是vhdl和vierlog代码开发完成后,OPENMIPS不是用到了DE2板卡做验证和测试吗,验证测试后是否就可以去芯片代工厂生产?我说的是只生产CPU,像INTEL cpu一样。

网友:
哦,了解。
当然不能去生产, 离那里还差很远。
不了解这个OPENMIPS, 供初学者学习数字编程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哦,了解。
当然不能去生产, 离那里还差很远。
不了解这个OPENMIPS, 供初学者学习数字编程应该没有问题 ...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流程吗?学习下,多谢了,大好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开发盘只是用来测试的,用来学习Verilog HDL的知识,实用的话当然不能使用FPGA,成本太高。

楼主:
回复  ran_newstar

    FPGA开发盘只是用来测试的,用来学习Verilog HDL的知识,实用的话当然不能使用 ...
引用 网友B:

雷大侠,实用的CPU设计到生产流程你知道吗?能不能说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查看一下IC设计流程,应该都是一样的,我也没有做过实际的处理器芯片,

可以参考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bLuE5QWYXt6ggJXIRGT-XIGY3y1XlZCwS0VpxFt_KIVLrTFTRQ2knmpZwcf79TmL5Uged7InWmv2etkAPLIha-NyCNz5bgqtUeILCCKHHu

百度一下有很多

楼主:
回复  ran_newstar

    你可以查看一下IC设计流程,应该都是一样的,我也没有做过实际的处理器芯片, ...
引用 网友B: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