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2013.12 multithread

楼主(2014-08-25):
hspice 2013.12 运行时加-mt (multithread),当电路规模较大时会自动Enables HSPICE Precision Parallel (-hpp),每两个thread用一个license。当电路规模更大时就只能-mt 2了,再多进程时就会check license fail,每次都是会自动-hpp。怎样-mt 6,而不会check license fail?这有解吗?

网友(2014-12-17):
用網上的lic產生器生成的license,在2013.12,使用-hpp選項就會出現check license fail
網上好像沒人有解這方面的.可能是因為都沒在用-hpp選項
2014以後,电路规模较大时不再会自动Enables HSPICE Precision Parallel
但用-hpp則會check license fail

网友:
Really failed when -hpp option is used. Any solutions yet?

网友(2016-09-26):
我用hspice2013.03,同一个电路之前勾选多核,还不会启动HPP,过两天勾选多核,同一个电路就给我自动开启了HPP,开启后电路瞬态仿真基本处于不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