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控制IO口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4-08-25):
各位大侠,
做spice仿真的时候,想简单设计一个不同驱动能力(2mA/4mA/8mA)的IO driver.

求方法。

网友:
并联不同个数的fing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初学者,能否帮我举个例子呢?是用MOSFET吗? 那我如何根据想要的输出的电流和电压值(比如2mA, 1.2V) 来选择MOSFET的leve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恐怕不行吧,io的postdriver一般是多级buffer,如果你只改最后一级,确定前面能拉得动最后一级buffer,还有DC和AC参数可以满足么?

网友:
mult数目按比例变

网友:
reverse 一下 standard IO lib 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