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反标sdf文件做后仿真时的warning问题

楼主(2014-08-25):
请教各位大神,用VCS做后仿真,用PT给出的sdf文件反标,在反标过程中,报出以下warning
warning-[SDFCOM_CFTC] cannot find timing check
/XX/XX/XX.sdf, 225094
module FD4D1, "instance: A"
SDF warning: cannot find timing check $recovery(posedge SN, posedge CK, ...)

查看仿真波形,感觉反标是成功的,但是不了解这个warning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vcs 读取 sdf 文件的 timing
把 时序信息反标到 std cell 上
仿真的时候做检查

你看俺 sdf 的 225094 行 应该是
$recovery(posedge SN, posedge CK, ...)

在看看 FD4D1 的 specify
里面有没有对应的 recover 信息
看这个报告应该是 std cell 里面没有recover 的 指定

SN 到 CK 的 recover 应该是没有反标上
所以这个单元的 仿真时候 recover 应该是 检查不了的

网友(2014-11-13):
回复 网友A:

   我也困惑这里呢,谢谢解惑,也就是说这个不需要关心呗

网友(2017-07-12):
可能是STA时生成sdf文件的版本问题,如果是2.1,改为3.0试试看

网友(2019-01-08):
回复 网友A:

   感谢,今天帮我解惑了。

网友:
这个可以ignore

网友(2024-01-15):
我也遇到同样的Warning-[SDFCOM_CFTC] Cannot find timing check ,请问是不是不需要管这个warnin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