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TF文件跟ICC要用到的TF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8-25):
virtuoso的TF文件跟ICC要用到的TF 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一下两个tf对应的层次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都还好。一般的foundary会给一个自己的streamout.map,看一下它需要map过去的层次有哪些,是不是一样的。貌似一般是一样的。但是encounter的map好像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我如果没有ICC的TF文件  可以直接用 virtuoso的TF文件吗?

网友:
根本是2个工具(2个公司的)东西, 不同的用途吧, 问fab要,没必要自己写,会很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icc的肯定有tf啊。virtuoso也有。两个文件的格式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大大,我只是想要一个能当做ICC的练习使用,但却一直下载不到,然后发现了virtuoso的TF文件…… 我该怎么办,哪里能下载到ICC的TF

网友B:
icc tf一般在stdcell lib里面, 和 icfb tf分开的,

网友C(2022-01-06):
引用 网友B:
icc tf一般在stdcell lib里面, 和 icfb tf分开的,

请问版主,我在load tf文件的时候会报一些warning,如:
Warning: Layer 'AP' is missing the attribute 'minArea'. (line 744) (TFCHK-012)
Warning: Cut layer 'VIA1' has a non-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 'VIA12'. (line 1207) (TFCHK-092)
Warning: Layer 'M1' has a pitch 0.2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225.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7' has a pitch 0.2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41 or 0.35.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9' has a pitch 0.8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3.6.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3' has a pitch 0.2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0.4 or tripled pitch 0.6. (TFCHK-050)

请问会有影响吗?

网友D(2022-03-31):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我在load tf文件的时候会报一些warning,如:
Warning: Layer 'AP' is missing the attribute  ...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吗?谢谢!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