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指定sroute布电源线的金属层?

楼主(2014-08-25):
想把sroute布线的电源线布到指定的金属层上,比如M3层,如何操作?使用 change layer control option但是依然会布到默认的金属层上而不是M3。谢谢

楼主:
我把allow layer change去掉,top和bottom layer都设置为M3,布线后电源线依然在M2层上。而不是我指定的M3层,有知道的高手们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下,这个cell的布线默认不能改变吗?

楼主:
嗯。应该不能变的,

网友(2014-12-14):
回复 网友B:

   在macro lef里有定义macro放在哪一层,如果想改,就得改lef

网友:
和出pin层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敢问楼主杂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