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奇怪的基准电路,使用单端输入的增益级如何产生PTAT电流?

楼主(2014-08-25):
Q1 Q2 的multi值为1:8,顶部电流镜电流之比 P23=2:1,
请问一下这个基准的增益级用的是单管,这是如何设置Q1,Q2的集电极电压相等的来产生PTAT电流的?看到wildler论文上的结构跟图中结构非常类似,但是widler也没说明白到底是如何稳定那两点电压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
Widlar thought he didn't have to explain it. I'm serious.

网友:
使用负反馈,在这电路里面有个环路增益在里面。 wildlar 基准源也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通过控制Q1,Q4的电流相等来得到两个相同的vbe来控制两点的电位相等,同时又使用了负反馈来稳定两点电位,是不是这样?
我还想问一下这种稳定两点电位的方法比起传统的用运放的结构相比有没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测误差项并通过反馈环路来消除误差项,这是我对基准中反馈环路的认识,我搞不清楚他是如何检测两点电位不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