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问题,关于电流模PWM开关电源Ridley模型的,

楼主(2014-08-25):
不知道哪位用Ray Ridley的模型设计过DC-DC芯片,他的模型中我有个疑问一直没有弄明白,就是Mc=1+Se/Sn,这里的Se是指斜坡补偿之后的Vc的斜率,那么Sn到底是电感电流上升的斜率,还是开关电流经采样电阻Ri变换之后的电压的斜率啊?

网友(2015-03-17):
其中以恒频上升沿开启的模型为例,Se是电感电流上升斜率,Sn是斜坡补偿斜率下降斜率。

网友(2016-06-03):
回复 楼主:

   我理解既然是斜率,同时考虑Ri是等效电阻,那么对于线性系统电流斜率=电压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