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的寄生电容

楼主(2014-08-25):
我想知道一个MOS管的栅源电容Cgs,栅漏电容Cgd,源衬底结电容Csb,漏衬底结电容Cdb,我对电路做了一下直流分析,对其中一个管子看了它的直流状态参数,如上图所示,可是图中显示的Cgs,Cgd,Csb,Cdb电容值为什么都是负值呢??? 这些寄生电容值到底怎么仿真测试得到?

网友:
这是一个节点电荷改变,引起另一个节点电压怎样的变化得到的,所以电容值是可正和可负的。

网友:
这些不是寄生,要明白具体定义,要去读spice model的文档,专门有介绍

网友:
寄生值是CGGBO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可以具体点吗,栅源电容还是栅漏电容,还是衬底结电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寄生电容的值怎么测呢,上图的这么多参数中有寄生电容的参数值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栅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参数里面有栅源,栅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CGGBO LX18 CGGBO = dQg/dVg = CGS + CGD + CGB - Meyer and Charge Conservation All except 54, 57, 59, 60, 70, 71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www.eetop.cn/blog/html/55/353155-32313.html
自己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C:

    http://web.engr.oregonstate.edu/~moon/ece323/hspice98/files/chapter_15.pdf
这个更全面一点。

网友:
这些电容是非互易电容,Cij!=Cji,同时有定义式Cij=dQi/dVij!

网友(2020-07-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for offering this detailed document. Dramatically useful.

网友D(2021-04-29):
在bsim4模型中,mos管s d g三端的电平变化,导致各端口的电荷积累情况的变化情况,是用电容c**来表示,比如cgg=dQg/dvg,即g端的电平增量导致g端的正电荷积累增加。为表征各端口的电压变化和电荷变化的对应关系,分别取出cgi,csi,cdi,其中i表示该端口外的另3个端口。
从电容充放电理论来理解,电容一端因为正向电压而有正电荷增加时,其另一端必将有同等数量的负电荷的增加,所以当g端相对于i端有电压增加时,g端正电荷增加,而i端将有负电荷的增加,所以cgg=dQg/dvg为正值,而cgs cgd cgb则表示因g端相对于s d b端有相同电压增加时,在s d b端形成的负电荷的增加量,虽然电荷变量相等,但电性是相反的,所以cgi都需要取负值,但cgg+cgs+cgd+cgb=0是始终成立的;同理以上理解也可以推广到s端的css csd csb csg和d端的cdd cds cdg cdb;即css和cdd为正,而csi和cdi均为负,且css+csd+csb+csg=0  cdd+cds+cdg+cdb=0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D:
在bsim4模型中,mos管s d g三端的电平变化,导致各端口的电荷积累情况的变化情况,是用电容c**来表示,比如 ...

大佬牛逼,收藏了

网友(2021-12-24):
正困惑着 感谢!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D:
在bsim4模型中,mos管s d g三端的电平变化,导致各端口的电荷积累情况的变化情况,是用电容c**来表示,比如 ...

请问您,详细学习这一块的知识,应该看看什么资料?

网友(2024-04-11):
Thank you, 何平#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