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Calibrate与Calibre xRC 联合提取

楼主(2014-08-26):
请教大大们,
小弟写好了mipt文件,然后用xCalibrate生成Rule.R 和 Rule.C 两个文件。
是否就可以用include这两个文件进行xRC的Extraction了呢?

求赐教

网友:
R,C pex文件不是fab提供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在做in house 的PDK, 所以得自己写

网友(2015-02-0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
好像行的,只要你能run pex进行下去就行,

具体看xcalibrate帮助吧, 不是太多文档的,

网友B(2022-12-27):
请问大佬有没有xxCalibrate生成Rule.R 和 Rule.C 两个文件的教程呢

网友(2023-08-30):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有没有xxCalibrate生成Rule.R 和 Rule.C 两个文件的教程呢

https://blog.eetop.cn/blog-1768370-6951061.html

step2、产生rules.R 和rules.C,xcalibrate -exec -turbo 64 mipt.file
这里加了turbo 主要是这个过程非常漫长,越是先进节点越慢,主要是mipt 太复杂,需要进行大量的仿真,这里根据实际情况用multi cpu来run,64 是total cpu个数。
如果fab没有提供itf 文件就需要用nxtgrd来转一个,具体命令如下:grdgenxo -nxtgrd2itf -i nxtgrd_file -o itf_file
我发现,在xcalibre的文件夹里直接就有rules文件,这个文件好像在tsmc的文档里还是特地去合成的,xrc rule也是直接调用的这个文件,
所以如果有rules不需要再特地生成rule.R rule.C这种文件了应该,而且如果用GUI跑的,这个文件必须要加到GUI里,不然可能不会生效,会出现电容重复提取的问题,正在试验中...

网友:
求编写mipt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