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布线问题求解,关于double via rate

楼主(2014-08-26):
经过CTS布线之后有很多白叉叉,判断是因为congestion造成的,insert double via的时候只能在边沿PIN处或者稀疏的地方有双孔,而有些地方不能插入double via,依然是单孔,怎样全部版图插入双孔?。跑LVS不过,是不是和布线和CTS时出现的叉叉有关?这个问题是在CTS阶段避免掉,还是nanoroute阶段消除掉或者在DRC甚至LVS时fix掉?求版主大牛指导了。。。
============分割线=========================================

icfbicfb版主,我的设计double via rate 情况是 43.2%。不知道怎么提高这个了。这太低了。试过调整 aspect ration ,core utilization等,这个指标目前是最高的一个。版主有好的办法吗。谢谢了、、、

网友:
route后不能有short,open,否则lvs过不了,

double via只能是尽力而为,不可能100%的rate, 70%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长知识了,70%是不分设计规模的大小,都是这样的rate么?我的设计规模相对较小,所以就是想着怎样更多的提高double via数量,这样实际上能否做到100%的double via rate呢?比如说通过增加面积,减小标准单元布局密度增加布线空间以达到更多的double via率。
       我尝试过add cell padding,add inst padding,拉开place cell的布局密度,但是CTS之后还是有violation,也尝试过增大core面积,die或者core的宽长比可调整但是面积是恒定的,因此也没有搞出来。是启动enc的时候FP的面积就已经根据设计规模大概既定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了~~因为快tapout了时间好急,

网友:
以schedule为主吧,drc,lvs ,timing过了就行啊,别抠的太细,
后端要学的东西多呢,  饭要一口口吃,罗马也不是一日修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端水挺深的,做多了也有乐趣,谢谢icfbicfb版主了。

楼主:
   版主,在请进一下你啊、 icfbicfb版主,我的设计double via rate 情况是 43.2%。不知道怎么提高这个了。这太低了。试过调整 aspect ratio ,core utilization等,加过cell padding ,双孔依然比例很低32%左右。这个指标目前是最高的一个。版主有好的办法吗。谢谢了、、

(tool会自动进行post route optimization,而且此过程double via rate会降低)

网友:
40nm的时候不是double via吧,应该是dfm via rate吧,不一定是double via的,

setViaWeight , 命令不记得了,就是选一些fab推荐的via, pbd,/fbd , 不一定是double via的,
因为空间不够的,

楼主:
to icfbicfb;我查了一下 pbd fbd 都在库里,都是双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