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14.04安装DC2012的问题

楼主(2014-08-26):
大家好!

我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linux,现在摸索着安装,大部分功能都可以用了。
我的安装方法是学习这个帖子的:
bbs.eetop.cn/thread-270290-1-1.html

安装后,dc_shell可以使用没问题,但是每次启动Design_vision都自动退出。老是进不了界面。
-------------------------------------------------------------------------------------------------------------------------------------
dc_shell启动后是这么显示的
grep: /etc/redhat-releas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Warning:  Site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 Have you run install_site?

10:23:12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10:23:14 (snpslmd) OUT: "Design-Compiler" collins@ubuntu  [J3_7f0101_2982_1]

                      Design Compiler Graphical
                            DC Ultra (TM)
                             DFTMAX (TM)
                         Power Compiler (TM)
                           DesignWare (R)
                           DC Expert (TM)
                         Design Vision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DFT Compiler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 Compiler(R)

          Version G-2012.06-SP4 for RHEL32 -- Dec 02, 2012
               Copyright (c) 1988-2012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Initializing...
dc_shell>
-----------------------------------------------------------------------------------------------------------------------------
而design_vision是这么显示的:
grep: /etc/redhat-releas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Warning:  Site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 Have you run install_site?

10:25:03 (snpslmd) OUT: "Design-Vision" collins@ubuntu  [J3_7f0101_3010_1]

                      Design Compiler Graphical
                            DC Ultra (TM)
                             DFTMAX (TM)
                         Power Compiler (TM)
                           DesignWare (R)
                           DC Expert (TM)
                         Design Vision (TM)
                          HDL Compiler (TM)
                         VHDL Compiler (TM)
                            DFT Compiler
                        Library Compiler (TM)
                         Design Compiler(R)

          Version G-2012.06-SP4 for RHEL32 -- Dec 02, 2012
               Copyright (c) 1988-2012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Initializing...
10:25:04 (snpslmd) IN: "Design-Vision" collins@ubuntu  [J3_7f0101_3010_1]
collins@ubuntu:~$
并没有任何界面弹出。

哪位装过ubuntu14的同学分析一下呢?

楼主:
我已经把dc_shell的warning都取消了,启动dc已经没有warning了

但是在dc下start_gui之后,dc就退出了。

或者启动design_vision后,没有界面出来就退出了。

楼主:
没有大牛装过ubuntu14吗?

网友:
在环境产量中加一行
DISPLAY UNIX=0

操作系统,我用的scientific linux 安装的2013版本的,此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相似的

网友(2016-10-20):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去试试

网友(2021-08-27):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dc_shell的warning都取消了,启动dc已经没有warning了

但是在dc下start_gui之后,dc就退出了。

楼主,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吧dc_shell的warning给取消的?

网友(2021-10-27):
让我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