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ensity不足或过多对芯片的影响?

楼主(2014-08-26):
画block时经常会发现有density的问题,一直不知道这个问题对整个芯片的制造有些什么影响?是不是每块芯片在出去之前一定要把density这个问题清空才可以,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主要是涉及DFM问题,如果密度不满足要求,那么会影响CMP的平坦度,也就会影响批次工艺的稳定性,所以在工艺稳定的前提下会一定要求密度填充。如果DFM问题不解决,批次的良率就会很低,良率---就是钱啊。

网友:
简单说来,density不够的话,经过工艺线上各道工序后,很多金属连线的宽度会变细,margin变小,极端的甚至会断掉

楼主:
    本人小菜,请问能否给予DFM和CMP的全称啊?

楼主:
刚看到的资料

试想芯片上的金属密度不够均匀,有的地方密度大,有的地方密度小,那么在经过金属淀积后,metal density小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低凹,再进行刻蚀和抛光后,原本Layout(版图)上 density较低的区域,对应在wafer上此时的metal的厚度要相比metal density较高区域的薄。故直接影响到wafer的平坦度,从而影响后续工序的精准度,造成IC之电性不良、直接影响wafer的良率。
当整个芯片layout金属密度过低时,wafer 上对应需要刻蚀掉的metal量就多,容易造成刻蚀不干净,有过多metal残留于wafer上,影响后续工序。而当整个芯片layout金属密度过高时,则wafer 上对应需要刻蚀掉的metal量就少,容易造成刻蚀过量,对正常的metal导线也去刻蚀掉。1

网友:
回复 楼主:

    Design for manufacture和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

楼主:
回复  even810223

    Design for manufacture和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
引用 网友A:

    多谢!

网友(2014-09-25):
长知识了,多谢。

网友:
刚看到的资料

试想芯片上的金属密度不够均匀,有的地方密度大,有的地方密度小,那么在经过金属淀积后, ...
引用 楼主:

好像说反了吧,我记得是metal density越高的区域metal越薄

楼主:
好像说反了吧,我记得是metal density越高的区域metal越薄
引用 网友B:

    请大富豪解释下,好让大家理解、学习,因为我也只是查到的资料,谢谢!

网友:
到底哪个是对的???!!!大牛出来解释下,不要误导小弟啊!!!

网友:
CMP对于Isolated区域铜线研磨快, dense区域较慢, 所以需要控制metal density.

网友B:
我也不是做工艺的,不过就我知道的metal density的影响。
(1)Al 铝互连工艺
对于以前的Al 铝互连工艺, 是刻蚀metal,那是先淀积铝,然后再光照,刻蚀掉不需要的铝,剩下的就是铝连线。那么在metal density高的地方刻蚀窗口小,容易有残留,在density低的地方,刻蚀窗口大,去掉的metal多,容易把需要留下的那一小点铝也一起刻蚀掉。
(2)Cu互连工艺
大概在180nm到130nm的时候,大家开始使用铜互连工艺,这时候工艺也发生了变化,采用大马士革工艺,也就是铜镶嵌工艺。不再是刻蚀金属,而是先做绝缘层,然后在上面刻蚀个槽,再把Cu填入,然后CMP把多余的铜磨平,只剩下槽里面的铜,就是所需的连线。那么density 低的地方需要磨掉金属多,而且槽的窗口小,density 高的地方需要磨掉金属少,而且槽的窗口也大。那么在CMP时候,等磨到density 低的区域多余metal都去干净的时候,density 高的区域就有点过头了,自然就会薄一些。

楼主:
我也不是做工艺的,不过就我知道的metal density的影响。
(1)Al 铝互连工艺
对于以前的Al 铝互连工 ...
引用 网友B:

    那我看到的也许就是先前的铝工艺,不过还是希望能有更多高人出来释疑。

网友:
本人觉得刻蚀的时间都是一定的,看工艺厂如何调节,如果刻蚀时间去满足大密度区域就会造成低密度区过刻,如果去满足低密度区就会造成大密度区域刻蚀不干净。现在不是有平坦化吗?能解决晶圆不平整

网友(2015-01-07):
會影響良率,如果樓主公司有錢,無所謂~

网友(2015-03-18):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2016-03-15):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多谢

网友(2018-09-04):
出于良率的考虑,FAB厂出的density相关的rule。但是实际项目中,并不能完全满足相关的rule,比如有MIM的电容,MIM层次长DUMMY的空间很有限,可能达不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流片之前最好能给FAB的工艺工程师提前沟通

网友:
坐求后续解释

网友(2019-04-04):
主要考虑CMP后的表面形貌,对于CU工艺,layout density越高,CMP磨完后这个区域的CU 高度就越低

网友:
楼上的回答真好,赞!

网友(2022-01-26):
有人能将讲讲diffusion 和 poly density不足能造成什么问题吗?

网友(2022-08-09):
大佬们,能说一说diff和poly的density过高/不足,带来的影响么?

网友(2023-02-15):
密度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比如AA如果有大片的STI OX存在,在CMP之后会造成严重的凹陷,可能会导致后续poly残

网友(2025-08-07):
density violations一定要在流片前和fab align好。density如果和rule差别较大,fab有可能会拒绝流片。

网友(2025-09-29):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是做工艺的,不过就我知道的metal density的影响。
(1)Al 铝互连工艺
对于以前的Al 铝互连工艺,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