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调用modelsim仿真时弹出voptk.exe已停止工作

楼主(2014-08-26):
我用quartus 调用modelsim 仿真,执行tool - EDA RTL simulation 后modelsim 软件自动打开,然后他就开始编译,然后弹出voptk.exe已停止工作。

网友(2014-10-20):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求破 啊

网友:
问题解了吗。我的也出问题了,怎么解的,求支持。

网友(2015-03-04):
回复 1# zhmm 是Modlesim的库没有编译好吧

网友:
都没人回答吗,这个问题折腾好几天了。补充一个问题: 就是Qii  调用modelsimSE 仿真时,每次都会把库编译一遍,需要好长时间,很不爽。网上的帖子说可以通过QII 编译仿真库先然后在 assignment setting  里把
目录改为已编译好库文件。实践过,好像不行。。。

网友(2015-05-22):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原因是测试文件中有语法错误
我的错误:在endmodule后多了个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