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4-08-26):
现在要做一个buck high-side mos的电流检测电路,想利用bonding wire的等效电阻来做采样电阻,检测bonding wire的两端电压进行放大处理,理论上看起来可行,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什么问题??不知道有人做过么?

网友:
bonding wire的电阻这么不稳定,做采样?为啥不找个大点的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人做么做过的,需要trim,或者自校准。还有温度特性很难控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封装厂对于bonding wire以及MOS芯片的放置的控制是很严格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电阻是很准的,温度系数也是确定的”

    这个是老板的原话,你有啥意见??

    没有办法啊,环境使然的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啊,老板说很准,我没有验证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是什么厂什么标准了,按射频的那方向长度都有要求自然很准,价格也很贵;小厂好点一般也就是个金丝球焊,控制到10um很好了;如果是作坊手邦…那就呵呵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样子你老板不差钱,找amkor吧,和他们的ce联系,要啥有啥。

网友:
linear的有些dc-dc芯片,用功率管电源走线的寄生电阻做开关电流采样电阻,和你这个是异曲同工啊,

网友:
bonding wire还是很准的,不过阻值很小,检测时对运放的offset要求较高。

网友:
想请教下,VCCP和VCC分开bond,VCCP流过大电流,VCC流过小电流,这样就可以通过检测VCCP和VCC得到压差,linear的做法是这样,对吧?

网友:
可看下封装厂的bonding spec里面有没标出电阻参数变化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C:

   bonding没有分开,只是功率管电源线形似倒放的梯形,梯形上底下底电压差就是电流采样信号,如下图;所以采样电阻就是梯形金属线左右两端之间的寄生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这样啊,看了一个工艺的spec,顶层厚金属的电阻变化为10%,不过温度系数为4000PPM,比一般1k poly电阻的600PPM大得多

百度了下,铝和铜的温度系数都是4000PPM,也就是在-40 125的温度范围内变化正负35%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检测片内金属电阻上的压降,还是bounding wire上的?

网友:
金属走线上的,

网友(2014-11-07):
回复 网友D:

   早点看你这帖子就好了,当初找芯片里的采样电阻找了好几周
话说最终你们逆了?也是用金属电阻做采样么?

网友:
linear的看过,自己的晶圆厂温度系数、精度什么的自己说了算,还有trim。
靠bongding去检测,精度掌握在封装厂手上,固晶、bongding弧度、金属融合度及落点引线均匀度等等都影响。可以去试试,试出来了跟大伙分享吧。

网友(2016-06-02):
回复 网友E:

   have a look

网友(2018-05-01):
用电阻来采样的话是不是功耗比较大?

网友:
1.假设20mohm的bongding电阻,1A流过才20mv,对op的offset要求高,需要trim或者别的
2.为什么选择采样bongding电阻?不用传统的采样mos管的压降?

网友:
理论上看起来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1,20mohm检测电阻已经算大的了,mos管做offset 1sigma 1mV以内可以的,用bjt做到0.5mV以下很轻松。当然由于不同电流点offset影响都不同,需要加trim
    2.并不是哪里都有MOS管的,比如需要sense IBUS或者IBAT电流,可能他们做的是charger.

网友:
实际操作起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