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icc congestion 表示的问题

楼主(2014-08-26):
我一直没明白,小括号里的GRCs是什么意思?最后那个括号的百分比是怎么算的?求大神解释

phase3. Routing result:

phase3. Both Dirs: Overflow =
3004 Max = 3 GRCs =
3936 (0.08%)

phase3. H routing: Overflow =
2076 Max = 2 (GRCs = 45) GRCs =
3050 (0.12%)

phase3. V routing: Overflow =
927 Max = 3 (GRCs =
3) GRCs=
886 (0.03%)

phase3. M1
Overflow=
0 Max = 0 (GRCs =
0) GRCs =
0 (0.00%)

网友:
global route cell,  总之是overflow number越大越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我看icc的UG,感觉还是不是太清楚
the Overflow value is the total number of wires in the design that do not have a corresponding track available.
意思是超出承受能力的线的数目
The Max value corresponds to the highest number of overutilized wires in a single global routing cell.
意思是一个routing cell最大承受超出的线的数目,那就是max=4,表示实际分配给这个cell的global route最大可以比正常超出4?
The GRCs value is the total number of overcongested global routing cells in the design.
意思是所有overcongested的cell num
那GRCs*Max岂不是应该等于overflow?

网友:
太细节了,   我无语,  你们tapeout 没schedule控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还是项目早期,正好有congestion问题,就研究一下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