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 验证大牛要探讨一下验证效率问题

楼主(2014-08-26):
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一个设计的功能验证了85%了,这是设计突然要对DUT进行一个改动添加一个功能,不到半小小时就改完了,可是TB也要做相应的更改,修改TB确花了一天。

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应该怎么做呢?

最初做TB是不是就要把这些可能的更改考虑进去呢?

网友:
说明TB还没有做好,没有OOO的概念。做好一些回调等。。

网友:
如果事先不可能估计到改动,那也正常,毕竟面向对象不是万能的。

网友:
把可能的修改也加进去估计很困难吧。因为是可能的修改,这个就可能会有无数种可能。

但是tb需要留有可扩展的余地,但是应该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设计都一会搞了,你tb还搞那么长时间,有点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