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时序约束问题

楼主(2014-08-26):
请问我Verilog程序里有两个寄存器,reg [30:0] cnt_addr;reg [30:0] app_af_addr;我想在ucf中约束连接这两个寄存器的时序,比如用FROM : TO约束时序,但是具体怎么写呢?求大神们解决一下,谢过

网友:
建议去看ug612

楼主:
我已经看了,讲了很多,但是具体怎么用还是不清楚。比如我怎么把Verilog程序里的reg [30:0] cnt_addr;reg [30:0] app_af_addr;之间的路径约束呢?我综合时出现这个问题ConstraintSystem:58 - Constraint <INST"*/u_ddr2_rwctrl_v3/cnt_addr
  • " TNM = "TNM_CNT";> [ipcore_dir/ddr2/ddr2_16bits/example_design/par/ddr2_16bits.ucf(243)]: INST "*/u_ddr2_rwctrl_v3/cnt_addr_2" does not match any design objects.说找不到....
  • 回复 支持 反对

网友:
    要么 在设计中用KEEP属性和改一下编译选项,要么要查一下 综合出来的寄存器 实际名称,建议你先去按照 ug仔细看一下工程设置选项,并用constraints Editor 来设置时序约束

网友(2015-09-14):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的工程单独的DDR跑通了没有报错,整合到一个工程的时候报了如下错误:ERROR:ConstraintSystem:58 - Constraint <INST   "*/u_ddr3_infrastructure/gen_mmcm.mmcm_i" LOC=MMCME2_ADV_X1Y1;>
       [M_K1G116G117/example_design/M_K1G116G117_exdes.ucf(442)]: INST
       "*/u_ddr3_infrastructure/gen_mmcm.mmcm_i" does not match any design objects.网上有说设置综合中属性为soft,改了也没用,所以想问下您说的代码中keep属性怎么改呢?或者您提供其他解决的思路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