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针对LDO的项目,在面试时面试官会问些什么问题

楼主(2014-08-27):
对于一款单片,固定1.5V输出电压,最大3A电流输出的LDO,面试时会提什么问题呢?能想到的问题尽量提出来吧

网友:
反馈,pole,zero,小负载电流和大负载电流条件下pole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馈一词具体指什么呢?希望有些详细的提问,谢谢

网友:
一般不会就设计问设计
是就设计问很基本的模拟概念

比如反馈
就最简单的共源级负反馈讲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
1.做的什么类型的LDO,低噪声,高电源抑制比,快速瞬态响应...
2.用的什么工艺,输入电源电压范围多少,是否耐高压
3.3A输出电流很大了,功率管尺寸如何确定的,面积多大
4.各项指标在不同工作条件下是多少,比如电源抑制比在不同频段何种影响占主要地位,受轻载、重载如何影响

网友:
做反向的?居然不知道feedback

网友:
1.输出电压为什么是1.5V?用在什么地方?一般供电不是1.2V,1.8V,2.5V,3.3V,5V吗?
2.线性调整率是多少?电源调整率呢?这两个调整率有什么区别?
3.输入的电压范围是多少?是什么限制了输入范围?

best wishes

楼主:
很感谢楼上几位的提问,要针对问题好好看看电路了

网友:
基本参数如何优化,环路稳定性怎么设计的,那么大负载电流如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