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gger IO 的设计

楼主(2014-08-27):
请假各位大神, stagger IO 是指multiple IO ring吗?或者有不同的意思,在ICC里面使用stagger IO 做设计呢?

网友:
pad limited的时候可以考虑用,  icc主要是使用吧,不是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指导,也就说ICC只能用, 不能设计这种stagger 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图设计请用virtuoso,如果说io排布可以使用icc,不过这种类似于模拟版图的绘制icc并不擅长。如果说你想用inline的io库制作stagger的io库,那版图工作量不会小,问下fab提供stagger没有吧,一般是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兄台,看来是我描述不大对,是如何使用stagger IO 做设计 并不是设计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