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 check_timing中checking no_input_delay出现warning

楼主(2014-08-27):
在用ICC做后端,check_timing时候出现了如下的warning:

the following input ports have no clock_relative delay specified , a default clock is assumed for these inputs ports。(TIM-208)该pin的名字是pin_rst

首先我查看了TIM-208的内容,如果将该pin的timing_input_port_default_clock 设为true,一个default clock会被指定,如果不指定input delay,check_timing 就不会产生该warning。

接着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warning的信息,都是在DC综合的时候出现的,是不是DC综合的时候没有约束好呢?在ICC里对这个warning怎么处理才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
check_timing-verbose ,
看看那些port 没有被clock input_delay 约束到,加上就好了

最好把 timing_input_port_default_clock 设写false,没必要写tr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版主太给力了,我的帖子很多都是你回复的,太感谢了。

网友(2014-12-04):
那如果是一些状态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