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大神帮忙解释一下这段程序

楼主(2014-08-27):
程序中英文缩写都代表什么意思呢?这段程序实现什么功能呢?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counter is
        generic
        (
                f_len:natural:=9;
                f_delta:natural:=10
        );
        port(
                rst,clk,di:in std_logic;
                f,fiut std_logic_vector(f_len-1 downto 0);
                tm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fcounter ;

architecture bhv of fcounter is
        type f_reg_type is array (natural range<>) of std_logic_vector(f_len-1 downto 0);
        signal f_reg:f_reg_type(2+2 downto 0);
        signal fsum:std_logic_vector(f_len-1+2 downto 0);
        signal di_reg: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di_rise,di_fall:std_logic;
        signal cnt:std_logic_vector(f_len-1 downto 0);
begin
        fsum<="00"&f_reg(0)+f_reg(1)+f_reg(2)+f_reg(2);
        f<=fsum(f_len-1+2 downto 2);
        fi<=cnt;

        count: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0' then
                        di_reg<=(others=>'0');
                        f_reg<=(others=>(others=>'0'));
                        cnt<=(others=>'0');
                        tm<='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nt<=cnt+'1';
                                di_reg<=di_reg(2 downto 0)&di;
                                if di_rise='1' then
                                        f_reg(4)<=cnt;
                                        cnt<=(others=>'0');
                                        tm<='1';
                                end if;
                                if di_fall='1' then
                                        f_reg(3)<=cnt;
                                        cnt<=(others=>'0');
                                        tm<='0';
                                end if;
                                if (f_reg(3)>f_reg(4) and f_reg(3)-f_delta<f_reg(4))
                                        or (f_reg(3)<f_reg(4) and f_reg(3)+f_delta>f_reg(4)) then
                                        f_reg(2 downto 0)<=f_reg(1 downto 0)&(f_reg(3)+f_reg(4));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i_rise<= '1' when (di_reg(2)='0' and di_reg(1)='0'and di_reg(0)='1' and di='1') else '0';
        di_fall<= '1' when (di_reg(2)='1' and di_reg(1)='1'and di_reg(0)='0' and di='0') else '0';

end bhv;

网友:
di_rise:di信号的上升沿
di_fall:di信号的下降沿
f_reg(0):di信号一个周期时间计数
f_reg(1):di信号一个周期时间计数
f_reg(2):di信号一个周期时间计数
f_reg(3):di信号的高电平时间计数
f_reg(4):di信号的低电平时间计数
if (f_reg(3)>f_reg(4) and f_reg(3)-f_delta<f_reg(4))
or (f_reg(3)<f_reg(4) and f_reg(3)+f_delta>f_reg(4)):判断di信号高低电平的时间差是否在f_delta偏差内
fsum:4次和
f:4次平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明白点了,再请你看看这段程序吧,跟上面的程序是一个整体
   LIBRARY IEEE;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pwmgen IS

generic

(

f_len:natural:=9;

delay_len:natural:=9;

dead:natural:=5

);

port(

rst,clk:in std_logic;

feedin:in std_logic;
        di:in std_logic;

--delay:in std_logic_vector(f_len-1 downto 0);

pwm1,pwm3,pwm2,pwm4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pwmgen ;

architecture bhv of pwmgen is

signal tm,pwm10,pwm20,pwm30,pwm40:std_logic;

signal delay_r:std_logic_vector(delay_len+f_len-1 downto 0);

signal cmp,cmp_dead:std_logic_vector(f_len-1 downto 0);

signal f,fi:std_logic_vector(f_len-1 downto 0);

signal delay:std_logic_vector(f_len-1 downto 0):="011001100";

signal feedcount: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000000000000";
signal close:std_logic:='0';
signal dis: std_logic;

component fcounter

generic

(

f_len:natural:=9;

f_delta:natural:=10

);

port(

rst,clk,di:in std_logic;

f,fiut std_logic_vector(f_len-1 downto 0);

tm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begin
d1:process(clk,close)
    begin

if close='0' the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feedcount<"111111111100" then
        feedcount<=feedcount+'1';
        dis<=di;
--        di1<=dis;

  else
          close<='1';

  dis<=feedin;
--
  di1<=dis;
        end if;

end if;

        else

  dis<=feedin;
--
  di1<=dis;
end if;

end process;

fc1:fcounter generic map(9,10) port map(rst,clk,dis,f,fi,tm);

delay_r<=delay*f;

cmp<=delay_r(delay_len+f_len-1 downto delay_len);

cmp_dead<="0"&f(f'length-1 downto 1)-dead;

--adad

d: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0' then

pwm10<='0';

pwm20<='0';

pwm30<='0';

pwm4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fi>=0 and fi<cmp ) then

if tm='1' then pwm10<='1';end if;

if tm='0' then pwm20<='1';end if;

else

pwm10<='0';

pwm20<='0';

end if;

if (fi>dead and fi<cmp_dead) then

if tm='1' then pwm30<='1';end if;

if tm='0' then pwm40<='1';end if;

else

pwm30<='0';

pwm4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wm1<=pwm10 and pwm30;

pwm3<=pwm20 and pwm40;
   pwm2<=not dis;
   pwm4<=dis;

end bhv;

楼主(2015-01-21):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给你发了一个短消息,帮忙看一下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