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用过DesignWare库中的FIFO?

楼主(2014-08-27):
不知道是哪里弄错了还是本来就这样,用DC自带的DesignWare库综合出来的FIFO面积特别大,用的个数又比较多,导致面积严重超标,怎么办?有没有人用过DesignWare里自带的库呀?靠不靠谱呢?大家都是怎么实现FIFO的呢?
大侠们帮帮忙吧,不胜感激!

网友(2014-11-29):
回复 楼主:
前辈您好,我也在使用DW里的fifo,但是我调用之后用verdi仿真看不到读出数据呢,data_out是红色的,由于是新手,求助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调用DW_fifo_2c_df,复位后full_s,full_d显示为不定态,我觉得这是我写不进数据的原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full_s,full_d不能正确输出,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新手……
我当时只是用了一下DesignWare综合评估了一下面积,没有做具体仿真,所以帮不到你啦,不好意思

网友(2015-11-21):
请问你的设计有在FPGA验证码?我的设计用了dw的FIFO,但是用synplify综合不过,说是没有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