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外接电容LDO的瞬态响应问题

楼主(2014-08-27):
外接大旁路电容LDO,在遇到高频负载电流pulse的时候,会由旁路电容充放电来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但是,实际中,电容是通过pad外接的,pad有寄生电感,也就是说旁路电容的充放电电流要通过寄生电感,这样反而加大了输出电压的纹波,怎么解决。

网友:
所以会并联大小不等的好几个Cap,而且越小越接近核心区域

网友:
高频滤波还得靠片内Decoupple

网友A(2022-02-28):
那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加上电感,瞬态响应特别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加上电感,瞬态响应特别差 ...

还是加大片内decap,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A(2022-04-01):
引用 楼主:
还是加大片内decap,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如果片内decap固定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片内decap固定的情况呢

如果是面积固定,想要提高瞬态响应,那么就应该换架构了,单纯增加电容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面积固定,想要提高瞬态响应,那么就应该换架构了,单纯增加电容可能就不行了。 ...

我看到有人建议我可以考虑试试N管的功率管,说是因为P管功率管阻抗大,高速时只能靠电容,那N管阻抗小了就能参与吗?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有人建议我可以考虑试试N管的功率管,说是因为P管功率管阻抗大,高速时只能靠电容,那N管阻抗小了 ...

可以尝试一下,不过N管作为功率管属于高压差,就是电源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差值很大,这样才可以做,不然就需要加入额外的辅助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