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group_path问题

楼主(2014-08-27):
我看EDI userguide  在 CTS 阶段优化 timing 使用如下 cmd
######################
To run optimization on specific path groups,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clearClockDomains
setClockDomains -fromType sourcePoint -toType destinationPoint
optDesign -postCTS -incr
###################
是不是 就是说 group_path  用在 place  阶段, CTS 用上面的 CMD .
但是 我在 命令行下 发现没
clearClockDomains
setClockDomains -fromType sourcePoint -toType destinationPoint
没有这些 cmd
怎么回事呀!!!!!!
ps :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优化 timing 求告知
from 小白

网友:
createPathGroup xxx
这种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 EDI  不建议使用了。怎么 man 这个指令 都没解释  1325版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那个版本的,我8.1有这个命令啊10.1的也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13.10 13.20
有这条命令,但是edi 报了warning ,也tab 不出来,man 这条命令也没有相应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