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样自动打开终端并继续执行脚本命令?

楼主(2014-08-27):
例如:#!/bin/csh -f
gnome-terminal
ls

echo "hello"
该程序只能执行第一句,怎样让它继续执行后面的命令?

网友:
打开一个终端,再直接运行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在当前终端下执行上面的那个脚本,但是上面的脚本只能打开一个新的终端(第一句命令)就终止了。我是想让其他命令在新的终端上面继续执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这个必要么?直接运行不就得了。。或者 嵌套脚本:打开终端后,再source 你要操作的脚本

网友:
use "-e"
-e, --command=STRING        Execute the argument to this option inside the terminal.

网友:
-e "ls;echo hel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