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设计运放 、带隙等电路 管子的工作状态

楼主(2014-08-27):
设计运放 、带隙等电路 一般按照教科书上讲的都工作在饱和区
在实际设计时 是否需要在各个工艺角下保证都工作在饱和区
个别不饱和好像也不影响电路性能

spectre看管子的状态挺好的
hspice好像不能判断 亚阈值区 怎么搞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个工艺角一般都要在饱和去,所以设计的时候留一点裕度是必要的。

实在低压应用或许可以,不好说,这个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