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14.04 下安装Vivado14.2 出问题

楼主(2014-08-27):
第一次使用Linux,在安装Vivado时出现如下错误
./xsetup: 2: [: unexpected operator
./xsetup: 25: [: 64: unexpected operator
./xsetup: 54: [: unexpected operator
./xsetup: 23: ./xsetup: /home/下载/Xilinx_Vivado_SDK_Lin_2014.2_0612_1/tps/lnx32/jre/bin/java: not found

查看xsetup文件 ,从23行开始是如下命令:
${X_JAVA_HOME}/bin/java ${ARGS} -cp ${X_CLASS_PATH} -jar ${root}/lib/classes/xinstaller.jar

  if [ -z $TMPDIR ] ;then
   tmpDir=/tmp
  else
   tmpDir=$TMPDIR
  fi
  if [ -f ${tmpDir}/xinstall-delete ]; then
   . ${tmpDir}/xinstall-delete
   rm -rf ${tmpDir}/xinstall-delete
  fi
else
  echo "CMD"
  echo "Action  : ${XBATCHACTION}"
  echo "CFG FILE: ${XBATCHCFG}"
  ${X_JAVA_HOME}/bin/java ${ARGS} -cp ${X_CLASS_PATH}{root}/lib/classes/commons-cli-1.2.jar com.xilinx.installer.cli.InstallerCLI -a ${XBATCHACTION} -c ${XBATCHCFG}
fi
我已经按照网络上的教程安装Java,但是仍旧出现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这种应该怎么解jue.

网友:
没有一定linux几乎的最好还是在官方推荐版本上装。

网友:
是不是读写权限的问题,用chmod把安装程序路径改为可读试试

网友:
最好不要用中文的路径名称

网友:
回复 楼主:
xsetup文件中的
#!/bin/sh 改为 #!/bin/bash就可以啦
ubuntu中的sh是链接dash的 但是作者希望用的是bash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您解决问题了吗?我是Ubuntu12.04,和您一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xsetup文件在哪?下载的是bin格式的解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