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I C-PHY主要特点是什么?

楼主(2014-08-27):
最近听说有个MIPI C-PHY这个是针对哪方面发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7-02-06):
站上, C-PHY 資料很少阿

网友(2018-07-06):
有稍微了解,D-PHY是一对两根的差分线,C-PHY是一对3根的数据线,也类似与差分线,因为三根线的存在状态可以有2的3次方种,即8种(000 001 011 -----111),因此一个时钟下可传输的数据一直是一个Bit,而是几个Bit(发送前需经过编码,接收需解码),但是好像是000 ,还是111不用,不太记得了,综上,C-PHY的速率将是D-PHY的2点多倍。大概就是这样,等有空了再去翻翻C-PHY的资料。

网友(2018-11-14):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9-03-16):
回复 网友B:

   I want t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