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反型区的比较器的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2014-08-27):
如图所示,7管比较器在弱反型区的共模输入范围,(5-4)的4VT+VTHN是怎么来的?
(5-5)式是怎么推出来的?[VIC,MAX(强反型)=VDD-VDS1,SAT+VTH3]?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解的有差,阈值电压的定义,就是少子浓度等于多子浓度的的栅压。也就是,如果只考虑强反型,vds>0就可以了。vth+4Vt的原因是是 VGs+VGs-Vth=vth+2Vov,为了保证系统的饱和工作区域稳定(仿真模型真实)vov>2Vt =52mV@300k. 而实际的设计一般要求vov>3vt,(可以参考sansen 书第一章)

楼主:
喔 VICmin知道了~~~~vgs-vth=2nvt

网友:
Strong inversion和Weak inversion 的转变点是:2nVT,n大概1~2之间,这样估算出
Vdsat3,min = 4VT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C,MAX怎么推出来的啊?

网友:
楼主你看的是那本资料,学习一下

楼主:
楼主你看的是那本资料,学习一下
引用 网友B:

我也忘了 你搜一下图片里的话就能找到了吧

楼主(2014-11-03):
回复  victor0o0

    理解的有差,阈值电压的定义,就是少子浓度等于多子浓度的的栅压。也就是,如果 ...
引用 网友C:

Vic(max)<=VTHN+nVT+VDSM1 是怎么得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