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钟设计

楼主(2014-08-27):
module top(
    input clk,
    output clk_100m,
    output rst
    );

reg [3:0]cont = 0;
wire rst ;
assign rst = &cont ? 1'b0 :  1'b1 ;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cont <= &cont ? cont : cont + 1'b1 ;
end

mypll mypll_100m
(
  .CLK_IN1 ( clk ),
  .CLK_OUT1( clk_100m ),
  .CLK_OUT2(  ),
  .RESET   (  ),
.LOCKED  (  )
);

endmodule

编译时如下错误如何解决?
ERROR:Xst:2035 - Port <clk> has illegal connections. This port is connected to an input buffer and other components.

网友:
用PLL之后的时钟作为always里的沿触发 比如clk_100m

网友:
没看出来啥问题,学识还太浅了

网友:
我在用DCM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想必PLL应该是一样的。你的clk作为input输入到了PLL中,这个clk就不能再用到你的代码logic中了。在DCM中,一般clk作为输入,输出里面默认有一个CLK0,是和clk输入完全一样的时钟,用这个时钟就可以了。你可以在PLL中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去试试吧

网友:
综合的时候,默认的选项是对输入引脚自动插入buf,而pll内部默认对参考时钟自动插入bufg,这两个冲突了。

网友:
从xilinx FPGA规则来讲,一个时钟,不能一边被使用,一边输入PLL,最好用PLL之后的时钟,你可以用PLL输出两路时钟,一路是100M,一路是原时钟,就解决了

网友(2017-05-04):
的确如前辈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