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面试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27):
今天去面试,面试官提问的问题有两个答不上来,求助大家的力量解答一下。1:在fpga中什么是系统同步什么是源同步,以前在进行时序约束的时候看到过这两个选项,当时直接选得是源同步,但是不知道原因,今天别面试了就想好好学习一下。
2:fpga为什么要进行时序约束,比如一个约束时钟是100M,有可能120M也能运行,问的是为什么约束成100M。

网友:
这个不是很懂的啊

网友:
希望有人可以帮到你啊

网友:
个人浅见
1. 源同步个人感觉是针对输入数据和时钟的同步关系而言,系统同步是FPGA内部的逻辑同步关系
2. 如果100M的约束可以满足系统的运行要求,就没有必要设定更高的约束,这样只会增加布线和布局的难度,可能对其他逻辑产生不好的影响。

网友:
系统同步:两片IC之间进行通信时,使用一个共用时钟,用于数据发送和接收。
源同步:两个IC间进行通信时,发送IC生成一个伴随发送数据的时钟信号。接收IC利用该转
发时钟进行数据接收。
转发时钟:转发时钟(cf)或时钟转发是用于源同步的另一个技术术语。

网友:
不考虑时钟布线带来的skew, 应用到整个系统中的时钟,就是系统时钟
与数据同时传输,在近似同等条件下传输到接收端的 时钟 就是源同步时钟,ddr 就是源同步

看Timme的1066 DDR phy设计那个帖子, Timme就应用了源同步的原理 进行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源同步的文章挺多,不懂什么是系统同步。
时序约束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啦,系统设计成功后,你可以观察一下最长回路,重新设定一下约束。

网友:
源同步,源指的是时钟源,如果接受方用发送方的时钟进行数据接收,就是源同步,这个在很多中高速设计中运用。
系统同步是什么,不知道,但估计是个无关紧要的概念,做了只是不知道而已。
约束的时钟频率越高,布线难度越大,还可能给其它模块带来时序问题。

网友:
1. 采用时钟的源头不同:源同步是使用上游时钟(Driver);系统同步是使用自身时钟(异步设计)
2. 为了保证时序电路设计能够正常工作,就必要定义时钟(最低工作频率是为了Setup Checking)

网友:
学习了,虽然还不是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