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仿真超级慢,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8-27):
最近用VCS做仿真, TB环境里面有定义 memory (reg [7:0] mem [0:8191][0:1024]),仿真速度超级慢,求高人指点?

网友:
能开hash 数组选项即可!

网友:
跑仿真的时候加+prof ,会产生一个log文件,里面有报告哪些代码最耗资源,看看能不能把这些代码优化一下

网友:
加sim_profile跑跑分析家资源的消耗,做个优化

网友:
首先要用sim_profile跑个报告,看下资源占用
其次把这种memory结构简化成多个关联数组可能会省资源
最后看检查下在task/function里是否用了这个memory作为参数,如果有,用ref方式传递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