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stid of this system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in license file

楼主(2014-08-28):
我在安装SYNOPSYS时候,需要license文件,就用机器的MAC地址(12位16进制数)生成了一个synopsys.dat,在用license manager工具运行 lmdiag时,出现"the hostid of this system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specified in the license file"的提示。然后发现机器的hostid是一个8位16进制数,而用lmhostid指令看到的是“000000000000”。就是因为这个问题,license file一直没有被软件认到,不管我打开什么SYNOPSYS的软件都会报一个"not enabled"的错误:【DC】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VCS】Queuing for license ...
就迷惑了:这里面生成license文件的hostid究竟应该是哪个?lmhostid为12位16进制全零是正常的情况吗?恳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这应该是双网卡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像双网卡的问题,我用ifconfig指令发现只有em1和lo两段,其中em1里面的HWaddr是12位16进制非零数,我就是把它作为生成license文件的input。PS这个机器是centOS 6 的系统。

网友:
网卡标识有两种:em和eth,一般license中的hostid都采用的是eth,而你的网卡中是em,问题就出在这里。
解决的办法是将em改为eth,修改方式参见:http://www.linuxidc.com/Linux/2013-07/86885.ht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需要把ifconfig里面看到的em1换成eth0,后来用lmhostid指令看到就不是全0了,软件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2017-06-17):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用的是Ubuntu, 最后也出现相同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