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过两级mux的时序约束的添加

楼主(2014-08-28):
如上图,分频器都是寄存器做的,mux是用组合逻辑实现的,时序图列出了clkx与clkz之间4分频时的数据采集关系。
哪位大虾能写出本电路完整的时序约束的SDC文件?尤其不明白clkx和clkz之间应该如何约束。

网友:
都写啊, clkx 是master clock , clky , clkz都是generated clock ,
clkz由clky得来,

generated clock可以产生generated clock的,

写在mux的输出pin(leaf pin)上, 然后用-add_clock   , 分别写1/2/4/8分频,
写全部写完, 然后timing分析的时候 用case 控制,
如果不控制,看了timing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clky的产生也是要用-add_clock然后写clkx的1/2/3/4分频吗?为什么不写完后用 exclusive group来约束呢?还是只是clkz 需要用-add_clock然后写clky的1/2/4/8分频来做?

网友:
都写了吧,然后看情况再删除,

网友B:
回复 楼主:

set_app_var timing_enable_multiple_clocks_per_reg true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x_div1 -source [get_ports clkx] [get_pins freq_divA/clkx_div1]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2 -name clkx_div2 -source [get_ports clkx] [get_pins freq_divA/clkx_div2]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3 -name clkx_div3 -source [get_ports clkx] [get_pins freq_divA/clkx_div3]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4 -name clkx_div4 -source [get_ports clkx] [get_pins freq_divA/clkx_div4]
set_clock_group -log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x_div1 -group clkx_div2 -group clkx_div3 -group clkx_div4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y_1 -source [get_pins freq_divA/clkx_div1] [get_pins MUX1/clky]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y_2 -source [get_pins freq_divA/clkx_div2] [get_pins MUX1/clky]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y_3 -source [get_pins freq_divA/clkx_div3] [get_pins MUX1/clky]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y_4 -source [get_pins freq_divA/clkx_div4] [get_pins MUX1/clky] -add
set_clock_group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y_1 -group clky_2 -group clky_3 -group clky_4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y_div1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freq_divB/clky_div1]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2 -name clky_div2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freq_divB/clky_div2]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4 -name clky_div4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freq_divB/clky_div4]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8 -name clky_div8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freq_divB/clky_div8]
set_clock_group -log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y_div1 -group clky_div2 -group clky_div4 -group clky_div8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z_1 -source [get_pins freq_divB/clky_div1] [get_pins MUX2/clkz]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z_2 -source [get_pins freq_divB/clky_div2] [get_pins MUX2/clkz]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z_4 -source [get_pins freq_divB/clky_div4] [get_pins MUX2/clkz]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z_8 -source [get_pins freq_divB/clky_div8] [get_pins MUX2/clkz] -add
set_clock_group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z_1 -group clkz_2 -group clkz_4 -group clkz_8

之后再继续设定各个generated clokc的uncertainty、network latency和transition:set_clock_transition和set_clock_uncertainty
以及set_clock_latency -network 。。。,需要写的命令是多一些。但还是比用set_false_path命令好,DC会分析4*4=16条时序路径,
因此你需要些32句set_false_path命令,而用set_clock_group,只需要4句命令。
由你的图中,可知clkx_div?四个生成时钟是逻辑上互斥的,物理上不互斥,这样就不会分析它们之间的时序关系,但会分析它们之间的信号
完整性(PT SI),而引脚clky之后作用在launchregister的时钟之间既是逻辑互斥也是物理互斥。同样可以分析第二个分频器和mux的原理。

当然也可以采用如下写法: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y_1 -source [get_ports clkx] [get_pins MUX1/clky]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2 -name clky_2 -source [get_ports clkx] [get_pins MUX1/clky]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3 -name clky_3 -source [get_ports clkx] [get_pins MUX1/clky]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4 -name clky_4 -source [get_ports clkx] [get_pins MUX1/clky] -add
set_clock_group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y_1 -group clky_2 -group clky_3 -group clky_4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z_1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MUX2/clkz]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2 -name clkz_2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MUX2/clkz]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4 -name clkz_4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MUX2/clkz]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8 -name clkz_8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MUX2/clkz] -add
set_clock_group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z_1 -group clkz_2 -group clkz_4 -group clkz_8
同样设置各个generated clokc的network latency、uncertainty和transition。

如果你确定clkx和clkz是1:4分频的话,不会出现1:16或其他十四种情况,且capture clock和launch clock确实是如上图那样,
则使用set_case_analysis命令,就很简单了,就不用set_clock_group命令了。如果有必要,还需要使用set_multicycle_path命令。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论坛中的大神指出错误,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liude19832006 和 icfbicfb 两位大虾,真让人佩服万分,还有个问题,那DC还会分析clkx 和 clky_div1/clky_div2/clky_div4/clky_div8 之间,以及clkx_div? 与clky_div? 之间的时序关系吗?

网友:
5楼写的很好, 用set_clock_groups -logicall_exclusive 很方便,

只要你不设false path(包括case analaysis, clock groups),dc都会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了,因为你定义了generated clock,DC就认为是新的clock了,就将旧的clock和寄存器之间的时序路径掐断了,只分析直接驱动寄存器的clock了。

网友C:
我觉得不用定义这么多generate clock  只用定义最高频的那个,只要最高频满足了,低频肯定满足啊

网友D(2020-06-30):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受教了,关于第二种写法
当然也可以采用如下写法: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y_1 -source [get_ports clkx] [get_pins MUX1/clky]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2 -name clky_2 -source [get_ports clkx] [get_pins MUX1/clky]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3 -name clky_3 -source [get_ports clkx] [get_pins MUX1/clky]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4 -name clky_4 -source [get_ports clkx] [get_pins MUX1/clky] -add
set_clock_group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y_1 -group clky_2 -group clky_3 -group clky_4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z_1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MUX2/clkz]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2 -name clkz_2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MUX2/clkz]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4 -name clkz_4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MUX2/clkz]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8 -name clkz_8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MUX2/clkz] -add

说点个人理解,不对请指正。不创建clkx的分频时钟,在timing check的时候 会选不同的clock source 路径,除非clk div 的clock
tree 非常器,否则timing会有问题。感觉还是第一种写法稳妥些

网友(2022-03-10):
请教一下,图中如果clkz是输出时钟,按照这种约束方法,产生了很多个时钟clkz_*,output delay要怎么约束?
例如set_output_delay -add_delay 2.0 -clock [get_clocks clock_name] clock_name应该是哪一个时钟呢?

网友:
純分享, 希望有幫助

网友E(2022-04-22):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关于第二种写法
当然也可以采用如下写法:
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y_1 - ...

时序约束小白,请教一下,generate的clock能作为另一个generate clock的source clock吗

网友(2022-09-09):
引用 网友E:
时序约束小白,请教一下,generate的clock能作为另一个generate clock的source clock吗
...

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时钟

网友F(2023-01-19):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第一种方法中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y_div1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_pins freq_divB/clky_div1]

在MUX1/clky上其实有很多clock,如果不指定master_clock,它这里-divide_by是以哪个时钟去计算周期呢?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前辈您好,DC会分析4*4=16条时序路径,因此你需要些32句set_false_path命令,这句话不太明白,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clky的产生也是要用-add_clock然后写clkx的1/2/3/4分频吗?为什么不写完后用 exclus ...

我感觉可以问一下 Designer 哪些时钟需要往后面传,不一定所有的分频时钟都需要传递到后面,无脑的 generated_colck 会使得 SDC 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用定义这么多generate clock  只用定义最高频的那个,只要最高频满足了,低频肯定满足啊 ...

赞同,实际中也是这么做的,感觉没什么风险,实际芯片也没听说过降频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种方法中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y_div1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 ...

应该是最后一个时钟;

clkz  感觉应该 定义 16个,因为有16种组合

网友(2024-12-15):
引用 网友F:
第一种方法中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y_div1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 ...

这个master_clock应该怎么设呢

网友(2025-03-19):
引用 网友F:
第一种方法中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ide_by 1 -name clky_div1 -source [get_pins MUX1/clky] [get ...

同问 如果report_clock 只能看到一个master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