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微波电路中每段微带线的长度怎么确定

楼主(2014-08-28):
在设计PIN微波开关,拓扑结构搭好了,但是每一段微带线的长度应该怎么确定?每也一段都四分之一波长不是!应该不是设置参量盲目的优化吧?请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
能否上传示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
每一段应该怎么确定长度?

网友:
大多数是越短越好,如果实在做不到够短那就试试1/2波长。
不过不仅是长短,线宽也很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没有相关书籍 教程推荐?

网友:
试试
Microsemi
THE PIN DIODE CIRCUIT DESIGNERS’ HAND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