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用ISE14.7遇到的各种问题

楼主(2014-08-28):
我用14.7有一段时间了,遇到了很多问题,我就叨叨几件,也可以为初用着提供点信息少走弯路。还有一些问题没解决,如有高手点进来,还请您多多指导。

Q1:  与Synopsis的综合工具兼容变差。

举例1:添加IP核,用Synplify Pro直接综合时,会出错。解决方法:需要把IP核的xco文件从工程中remove,然后选择相应的.VHD或.V文件,才能综合。综合后缺少ngc啥的文件又不能实现,需在Translate Properties的 -sd中添加ip核的路径才能MAP&Place。而之前的版本添加完ip核直接可以综合布线。

举例2:从ISE界面双击View Synthesis Report,的确能打开Synplify的软件,但是不能使其打开本工程(只能打开的Synplify上次关闭时保存的工程),也看不到report。此链接的功能完全没用,跟在开始菜单手动打开Synplify一样的效果。(这个纯属唠叨,自己手动打开即可)。

我还真不太想用xst综合。(真有一次,Synplify Pro综合后好用的程序,换XST综合后实现不了功能)。

Q2:工程带microblaze,用Modelsim仿真时,提示有些ip例如microblaze7.5没有库函数。多次用编译库发现,ISE和EDK编译的库的输出路径不一样,即使在GUI选一样的输出路径。需把所有库手动拷贝到同一个目录才能实现仿真。

Q3:单独使用DDR2核(MIG生成,型号:MT47H64M16XX-3)时,综合通过,MAP&PLACE不通过。用13.3没问题。至今未解决,一遇到带DDR2的,立刻使用虚拟机换13.3实现。

最无助的一个问题,大家也帮不了我的,同一个驱动屏的程序,用14.7生成的会闪屏,13.3生成的却不会,而时序报告显示均满足约束。

网友(2014-11-29):
Xilinx的最终版,看来不准备更新和解决了

网友(2015-01-01):
楼主电脑什么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7 64位,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我刚从11转到14.7. 好像还不错.

网友:
楼主你好
这个问题:同一个驱动屏的程序,用14.7生成的会闪屏,13.3生成的却不会,而时序报告显示均满足约束。
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太棒了

楼主(2015-02-06):
回复 网友B:

最简单的是换用13.3。
另外一种方法是把所有能约束的时钟都约束上。
14.7好像没有以前智能。例如我读写某个Flash时,时钟16M时读写正确,20M时读写失败,而该Flash的手册可以支持到33M。当我在ucf文件给所有时钟频率,占空比等等加上约束后,就能读写正确了。

网友(2015-05-15):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ISE14.7的clock IP 3.6 是不是有问题。没有ngc 核生成。试了多次都这样、

网友(2015-06-18):
恩,支持,纯纯的支持

网友(2015-10-25):
为啥我一直无法调用modelsim

网友(2015-12-23):
回复 网友C:
可以发我一份下载链接吗

网友(2016-02-29):
不会吧,我没遇到过

网友:
我还用的是12.1版

网友:
win7 64位系统下,用modelsim10.1a和modelsim10.2c编译库的时候,最后总结出edk有2个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6-11-22):
您好,我是个菜鸟,刚用ISE14.7调用Synplify201303,但老出现这问题:
Started : "Synthesize - Synplify Pro".

Creating Synplify project files...
Creating "Capture_Unit.prj" file...
Creating "Capture_Unit_compile.tcl" file...
Creating "Capture_Unit_map.tcl" file...

Info: Synplify process failed. Please check the Synplify log file, stdout.log for details.

Process "Synthesize - Synplify Pro" failed
请问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2018-05-14):
回复 楼主:

Xilinx的最终版,看来不准备更新和解决了

网友(2019-08-01):
感谢分享经验,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2024-04-24):
楼主在综合有碰到这种情况吗,一直无法解决#在这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1>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2>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3>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4>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5>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6>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7>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8>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9>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10>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11>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12>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13>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14>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Out_15>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AD7616_par16_inst>.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里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