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filler,dcap,和acell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4-08-28):
看脚本看到最后阶段需要插些额外的cell,如filler cell,dcap,acell大致知道dcap是去耦电容,filler cell是保证芯片均匀度要求,那么acell是什么呢,求教大神们。

网友:
我第一次见缩写成 acell,应该是 antenna cell,就是 di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个缩写,明白了,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