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rgin的问题

楼主(2014-08-28):
最近有一个问题把自己搞晕了
请问各位老大:margin具体指什么?
                   它表示时钟的延迟吗?
                   它的存在对setup和hold有何影响?

网友:
就是余量啊
你不能slack为0,刚刚好的
要留点余量以备不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赐教,我知道它是指余量,但是我听说它 是一把双刃剑,可能对setup或者hold有好处或者有影响,所以想知道的具体一点

网友:
setup margin太大了,就修不到freq了,
hold margin太大了,就buffer插入太多了,浪费面积

好处是design非常的robust,

网友:
回复  herrzhou
谢谢赐教,我知道它是指余量,但是我听说它 是一把双刃剑,可能对setup或者hold有好处或者 ...
引用 网友B:

    你余量大了,对setup和hold的要求更高,相当于约束更紧了,当然不好修了

网友:
setup margin太大了,就修不到freq了,
hold margin太大了,就buffer插入太多了,浪费面积

好处是desig ...
引用 网友C:

浪费面积是指?
这个时候芯片的大小一般确定了吧,buffer多点,filler少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ller是指在芯片内部也会有filler cell吗?新手赐教。。。

网友:
preCTS和postCTS的余量是有区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rgin的存在是让clock到达触发器的ck端口更早一些还是更晚一些啊?我对它的原理还是不怎么明白
setup margin太大了,就修不到freq了”:不怎么明白啊
hold margin太大了,就buffer插入太多了,浪费面积”:此处的buffer是插在clock path上还是插在data path上?
嘿嘿~菜鸟的问题太低端,谢谢大版主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有什么区别啊?真正的clock tree与Ideal clock对它也有影响?我怎么感觉越来越高深啊?我连基本的原理都模糊啊---太水了
求指教啊

网友:
解释不清楚了,我们的差距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我太水了--不过还是求解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preCTS要考虑clock jitter + skew
    postCTS只要考虑clock jitter

不明白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margin,对于setup来说就是让Data在原有的基础上来的更早一些,对于Hold来说让Data来的更晚一些,更早或更晚不就是margin吗?可以这样理解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像明白了,margin的存在是为了让设计更加强健,即: 让真实的slack更大一些,这样的话,芯片就更加稳定;
对于setup来说,margin的存在使真实的setup slack更大,这样就会造成对时钟周期的浪费(这么说可能不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margin的话,时钟频率可以做的更快一些, Margin太大的话,牺牲的是芯片的速度;
对于hold来说,margin的存在使真实的hold slack更大,这样的话就得让data path的延时更大一些,这样就得插delay cell,造成面积的浪费;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