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SE综合以后,看资源占用,主要是查看综合报告哪一项?

楼主(2014-08-28):
以前用Design Compiler来综合ASIC design的时候,直接就把area给报告出来就行了。
现在小弟我刚刚接触FPGA,对于资源占用,应该看哪一项/哪几项呢?
比如,我要说 “我对设计进行了改进,速度提上去了,但是资源占用变成了原来的2倍”,我应该强调哪些参数比较合理?
下面是我的综合报告:
#############################################################################

Device utilization summary:
---------------------------

Selected Device : 6vlx240tff1156-1

Slice Logic Utilization: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s:           13780  out of  301440     4%
Number of Slice LUTs:                21813  out of  150720    14%
    Number used as Logic:             21813  out of  150720    14%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Number of LUT Flip Flop pairs used:  21952
   Number with an unused Flip Flop:    8172  out of  21952    37%
   Number with an unused LUT:           139  out of  21952     0%
   Number of fully used LUT-FF pairs: 13641  out of  21952    62%
   Number of unique control sets:        40

IO Utilization:
Number of IOs:                           5
Number of bonded IOBs:                   5  out of    600     0%

Specific Feature Utilization:
Number of Block RAM/FIFO:                1  out of    416     0%
    Number using Block RAM only:          1
Number of BUFG/BUFGCTRLs:                2  out of     32     6%
Number of DSP48E1s:                     14  out of    768     1%

Total memory usage is 548168 kilobytes

楼主:
一般应该报告那些数据呢?

网友(2016-01-10):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s:
Number of Slice LUTs:
Number of Block RAM/FIFO:

一般看这3项,其实就是看设计有多大…

网友A:
一般采用的flow是synplify+ISE
其中synplify用于综合,ISE用于布局布线
1.syplify结束后会生成一个xxx.srr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的fpga cell的资源占用率,在报告的最后就可以看1到。
2.ISE经过布局布线以后如果想看面积可以看xxx_map.map,也是在最后,可以看到LUT/DFF/Memory的占用率,并且可以通过xxx.twr看时序报告确定时序是否收敛。如果有"all constraint was met"就说明时序收敛。

网友B(2022-07-21):
引用 网友A:
一般采用的flow是synplify+ISE
其中synplify用于综合,ISE用于布局布线
1.syplify结束后会生成一个xxx.srr ...

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借此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synplify综合后会有几个CSV后缀的文件,里面由各个模块的资源占用情况。而且csv格式的非常方便进行数据统计,排序。
建议使用第三方软件查看CSV文件。而不是synplify软件查看。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B:
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借此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synplify综合后会有几个CSV后缀的文件,里面由各个模块 ...

你做的好啊 你做的好啊